一台机器的深沟球轴承的滚珠全都碎了,请教

楼主(2012-12-29):
我们厂的一台机器的深沟球轴承的滚珠全部都碎了,现场运行了4到5天,转速1000转。我观察了一下珠子的形态,碎开的地方非常的整齐,另外由于转子是悬臂支撑的这个轴承的径向力还是比较大的,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碎就碎呗,换大滚珠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碎就碎呗,换大滚珠的

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承载力不够吗?

网友(点评):
只能是承载力不够了

网友:
应该是滚子承载力不够,小啦!

网友B:
问问题,把你的问题讲清楚。
什么配置,什么工况。
至少上个照片,还有什么型号,什么牌子的轴承。都要说清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问题,把你的问题讲清楚。
什么配置,什么工况。
至少上个照片,还有什么型号,什么牌子的轴承。都要说 ...

具体的轴承型号我也没有,机器是领导设计的,对外还保密,我就是帮着分析一下原因。轴承的外部有水,为了保护轴承外面加了个唇封,目前轴承坏了里面还进水了。关键是不知道是轴承先坏破坏了唇封后水进来的,还是唇封先坏了然后水破坏了轴承。转子的是采用悬臂支撑的,类似悬臂泵那种结构,这个轴承是靠近转子的那个,承受的力大于转子的重量。顺便说一下,设备是磁力偶合器,轴承是skf的应该不存在质量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SKF的球轴承还真不能打这个保票,说它质量没问题。看上去像轴承选小了,但不排除质量问题。球轴承还真不是SKF的强项。

网友C:
只能说你领导太有才了,深沟球轴承滚珠都能弄碎。还有不要多说,当心说你泄密。

网友:
可能是钢珠淬火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能说你领导太有才了,深沟球轴承滚珠都能弄碎。还有不要多说,当心说你泄密。

也不能全怪他,他可是聪明的很,去美国公司呆了三个星期回来之后就把成系列的东西给仿造出来了,说实话这种型号的东西美国自己也没做好。

网友D:
是不是滚珠材料和和尺寸上减料了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滚珠材料和和尺寸上减料了??

skf的质量应该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滚珠材料和和尺寸上减料了??

skf的,不因该有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的!SKF球轴承在中国有代工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还有,买的SKF的轴承是不是仿冒的,原来我公司购买的NSK很多都是仿冒的,质量得不得包装,但采购又不具备相关知识,供货商忽悠是什么就是什么,呵呵,白花钱还干不成事,以为老外的质量也不行呢!

网友E:
受力分析算了没?

网友(点评):
肯定没有算,还是倾覆力矩没用双排轴承

网友:
承载力不够,深沟球支撑承受径向力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有一个多余的载荷没考虑进去。

楼主(2013-03-29):
引用 网友E:
受力分析算了没?

粗略的算了一下,理论上可以的,可是从最近的一次故障来看,有预料之外的载荷而且还很大。

网友F(2013-05-04):
估计是轴承不行,小或者是假货,轴承正常坏不能滚珠全部断掉啊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原因找到了,结构有缺陷+漏水导致轴承损坏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估计是轴承不行,小或者是假货,轴承正常坏不能滚珠全部断掉啊。。。

进水了为什么会把钢珠搞坏呢?难道是钢珠受热遇水后产生了热处理效应使珠子变脆??

网友:
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解答,广州铭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,新人报道,请多关照

网友:
深沟球滚珠碎裂的原因有很多

网友:
原因太多了,采购轴承时对轴承材质的选择,转速的选择要正确。安装可能也有问题,深沟球轴承内如果因为一颗滚珠的破裂在1000的转速下,其余的滚珠可以在几秒内全部破碎,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原因

网友(2014-03-22):
引用 网友F:
进水了为什么会把钢珠搞坏呢?难道是钢珠受热遇水后产生了热处理效应使珠子变脆??

进水会导致润滑脂乳化失效,然后失去润滑,并且锈蚀钢珠和滚道,于是轴承就在那 干摩擦。。
 磨着磨着滚珠变小,滚道变大,于是间隙变大
游隙跟着变大,钢珠不是均匀的受力
慢慢的钢珠就一个一个的搞坏了。。

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

网友:
有没有进行校核

网友(2014-06-21):
请问社友,结构不对,是哪里不对?承载不够、型号选小了还是布置方式不对?
具体用的那种密封装置?

网友:
LZ,首先考虑径向力太大,超过了轴承材料的最大面压,导致滚珠全碎。这时,需要检查一下轴承内圈外圈轨道是不是也有了比较大的压痕。
第二,轴承如果是skf的,而不是仿品,那应该不会有质量上的问题。
建议LZ考虑重新设计轴上零件分配,减少作用于轴承上的径向力。同时,选用同型号钢珠大点的轴承,或者特殊轴承。另外,检查一下轴承是否为skf的正品。

另外,对于轴承进水问题,可以考虑一下采取带密封圈的脂润滑轴承。

网友:
内容轴承不是高速的吗

网友(点评):
请教内容轴承是什么轴承?

网友(2014-07-22):
应该是润滑的问题,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.

楼主:
这个问题到今天应该有定论了,当初设计的时候没有仔细的受力分析,只考虑了径向力,忽略了一个很大的轴向力。看来,最基础的受力分析还是很重要的!

楼主:
我也只能感叹一下,一晃一年多过去了,至今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

网友G:
只想说,1000多转的转速,如果对于径向跳动要求不算严格的话,国产的轴承就能解决问题!
能满足主机要求,便宜的轴承才是好轴承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只想说,1000多转的转速,如果对于径向跳动要求不算严格的话,国产的轴承就能解决问题!
能满足主机要求,便宜的 ...

但是国产轴承的质量稳定性还是不行。
对于普通深沟球来说,不考虑噪音,不考虑径向跳动的情况下,确实能满足主机厂要求。
但有些主机厂后来还是改用进口轴承了,虽然价格高,但省事,投诉少多了。

网友:
国产轴承里面的C&U(人本)轴承,质量很好的,也很稳定,他们家的强项就是深沟球轴承.直接从厂家进货最好,从代理商进货就不好说了,你懂的.

网友(点评):
不是真货假货的问题。一电机厂家,出货量大,先用NMB的,后来改用C&U,后来还是用NMB。寿命分布的曲线就不一样。

网友(点评):
国产的三大轴承哪个相对好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