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 PDM启动问题

楼主(2012-12-29):
每次启动solidworks,都会出现PDM登陆错误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,正确登陆或是禁止启动,只要不出现错误提示
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此类问题,如何解决的

网友A:
如果用不到PDM就吧PDM卸载了吧。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,卸载solidworks,在弹出的卸载对话框中选择修改安装,然后按照提示把PDM卸载了,保留solidworks的主程序和标准件库就可以了。
详情: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509121151.html

希望对你有所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不到PDM就吧PDM卸载了吧。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,卸载solidworks,在弹出的卸载对话框中选择修改安装, ...

只能卸载了。
本来也用不着,只是想见识一下就安装了,第一次登陆还好的,后来就不行了。
谢谢帮助

网友:
等一段时间在登入就好了

网友(2013-10-15):
将插件关闭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