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阀电压的纠结

楼主(2012-12-29):
请给位前辈指教下,电磁阀线圈电压用直流24V或者交流220V电压,哪个更稳定更好?为什么?

网友:
湿式24v比较稳定。

网友:
不是从稳定性来选型吧,我们主要从使用安全性上考虑。

网友:
呢 安全电压 好些 放心

网友:
现在几乎都是DC24V的,,安全,放心

网友(2015-12-22):
如果是有直流电源装置的话是DC24稳定一些

网友:
稳定是看你线圈质量和电源质量。24安全

网友:
没见过220的

网友A:
有些地方还在使用220V的,但为什么要用220V的?

网友(2023-05-24):
         DC24V安全稳定可靠!

网友:
湿式直流24v稳定.220v方便布线

网友:
            直流线圈限流。交流线圈不限流,遇到阻力容易烧毁!

网友(2024-09-23):
这是否还需要考虑电磁阀的电流大小和发热呢

网友:
目前电磁阀包括液压、气动、水阀普遍采用24VDC。
接触器、中继等电气元件的线圈也普遍采用24CDC。

网友:
从安全的角度而言,还是DC24V好

网友:
楼主的使用环境,自己应该知道啊。家里有一个220v宠物水泵,用起来心虚的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地方还在使用220V的,但为什么要用220V的?

我最近要测试气缸驱动的灵活性,没有控制的设备。直接干了一个AV220V的,然后准备手动机械开关。
如果是24V的,我还得考虑整个电源

网友:
24V的话需要24V电源 安全  220V的话就不需要这些  但不太安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