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吊机主副卷扬的疑问

楼主(2012-12-29):
1.吊机的主副卷扬各起什么作用?其还有没其他多个卷扬,比如3个卷扬,4个卷扬之类的。
2.吊机的力矩显示器,能分别显示主副卷扬各自工作时的数据,但要求主副卷扬同时工作时能否显示主副卷扬同时工作时的数据呢?

网友A:
主付卷扬通常指吊机的两个吊钩。
若是汽车起重机,则指:主臂卷扬和付臂卷扬(付臂指延长臂,通常挂着主臂一侧),吊臂上标有主副钩的吊载,50T/5T。也有起重机主臂上配置两个卷扬的,用于水平大件的吊载。

双吊臂,双卷扬同步吊载核电站

双卷扬同步吊载海浪发电设备

网友B:
两个起升有不同的额定起重量,没见过有第三个起升机构的,同一台起重机是严禁主副钩同时起升的。
分别显示用两个数显是可以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不知您对机械式连续墙抓斗是否了解,其工作要求主副同时工作。工作时,力矩显示器能否同时显示主副钩的数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付卷扬通常指吊机的两个吊钩。
若是汽车起重机,则指:主臂卷扬和付臂卷扬(付臂指延长臂,通常挂着主臂 ...

太感谢啦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两个起升有不同的额定起重量,没见过有第三个起升机构的,同一台起重机是严禁主副钩同时起升的。
分别显示 ...

没见过机械式连续墙抓斗,如果他有两个独立的起升机构,是可以分别显示力矩的。不过如果他是起重机,而且有独立的主副起升机构,同时分别使用主副起升是违背起重机安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见过机械式连续墙抓斗,如果他有两个独立的起升机构,是可以分别显示力矩的。不过如果他是起重机,而且 ...

哦,明白了 谢谢

网友(2013-07-13):
很好的资料呀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