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FANUC 0i 数控车床 x轴报警 报警号:436

楼主(2012-12-29):
报警描述:每次用手轮的方式摇到x负向限位开关处就报警(未触碰限位开关也未到x向软限位处),快要摇到报警处时x轴伺服马达出现异响,再摇就会报警。我查机床说明书436报警是:x轴软过热(OVC)  数字伺服软件检测到软过热状态。    向各位大侠求助。

楼主:
丝杠未咔,也没有撞机,x轴负载只有一个刀架。关机再开机报警消失,再用手轮摇到那个位置又报警。x轴驱动器未查看,x轴编码器也未查看(主要是不懂)。各位大侠,请回帖呀,明天还要干活呢!!!

网友A:
导轨丝杆锈了吧、你手轮再摇过去、电机阻力就越大。就报警了。

网友B:
是不是津上?自动运行的时候报警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津上?自动运行的时候报警吗?

谢谢哦,已经解决了,是换了刀架后(换后的刀架有点小),摇到那个位置就到了软限位处,所以才报警的,把软限位的数据修改了一下,就OK了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轨丝杆锈了吧、你手轮再摇过去、电机阻力就越大。就报警了。

是换了刀架后(换的刀架小了),到了软限位处。您分析的也有道理,其实报警时我就想到是遇到阻碍了,但是没有想到是以前换刀架的问题,我一直在找是什么阻挡了电机运转,忘了软限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