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BN刀具可以线切割吗?

楼主(2012-12-29):
如题   CBN刀片可以用线切割割开吗?

网友A:
CBN刀片可以导电不?

导电就可以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BN刀片可以导电不?

导电就可以割

哥      不是所有导电的物品都可以割的

网友(点评):
那种导电体不能割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哥      不是所有导电的物品都可以割的

石墨

网友:
石墨是可以线切割加工的,一般情况都不会选用这种工艺去加工。

石墨的熔点为3850±50℃,即使经超高温电弧灼烧,重量的损失很小。
因此特点使得切割速度非常的慢,所以一般不会用线切割去加工。

网友B:
可以的,据我所知,焊接的CBN,PCD刀具都是线切割或EDM下的料,然后再焊接到刀体上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据我所知,焊接的CBN,PCD刀具都是线切割或EDM下的料,然后再焊接到刀体上的,

我们切过类似的片子,有的用慢走丝可以切,有的就不行,切不了,丝断。
还有,也是在网上 看到的,
一些日本厂家的PCD 刀具,现在用的是整体烧结技术,刀片和 做基体的硬质合金是整体烧结的,不脱焊,
估计现在国内也有了,

楼主(2013-04-22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据我所知,焊接的CBN,PCD刀具都是线切割或EDM下的料,然后再焊接到刀体上的,

昨天割了一下      割不了    不导电        用的是中走丝

网友:
CBN 也分好几种材质的吧

网友C:
对于PCBN和PCD刀片加工,可以推荐用瑞士EWAG的EWAMATIC line 和 Compact LINE,专业磨削超硬刀片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上很专业哦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于PCBN和PCD刀片加工,可以推荐用瑞士EWAG的EWAMATIC line 和 Compact LINE,专业磨削超硬刀片的。

      最经典的 EWAG   RS15

网友(点评):
瓦尔特 也可以了 电解加工

网友:
很专业,CBN的大多是合金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据我所知,焊接的CBN,PCD刀具都是线切割或EDM下的料,然后再焊接到刀体上的,

还可以激光切割下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经典的 EWAG   RS15

RS15属于半自动的,你公司有?

网友(2013-09-17):
可以的,我们公司用快走丝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