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 circuitworks 怎么使用

楼主(2012-12-30):
如果大家谁有 solidworks circuitworks 方面的教程啊,急求。

网友A:
这东西,其实就是导入已做好的电路板的设计图,IDF格式,有了circuitworks,就自动生成三维电路板,为散热分析和流体分析做准备,我也是只知道这么过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,其实就是导入已做好的电路板的设计图,IDF格式,有了circuitworks,就自动生成三维电路板,为散热分 ...

网友:
看来SW的插件是花样很多呢,我平常才用的是最普通的功能

网友(2023-12-15):
这玩意打开emn文件提示库找不到,怎么解决?是不是要去官网下载库?地址谁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