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片泵油温很高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2-12-30):
各位师傅好:叶片泵工作半天后,油温特别高,有时候压力突然下降。是什么原因,多谢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换新的油试试

网友:
原因很多,有设计上没有计算热平衡,有系统设计存在问题,也有元件内泄露变大了。。。等等。原因很多。
再说高到多少?没有指标,让人乍回答。

网友:
整个液压系统有用循环水冷却没有?如果没有相应的冷却方式,那温度自然会升高的。液压油温度升高一是系统本身流阻大,二是高压流量大,是摩擦生热。

网友:
油箱的温度如何? 如果油箱温度正常的话,估计叶片泵的 叶片与内腔磨损了哦 得换了

网友:
叶片与内腔磨损了,和油箱容量太小了。或长期背压制成温度高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有点像。顶这位仁兄

网友:
油温度高可能是高压油直接泄入油箱、油箱小液位低、叶片磨损阻力过大等原因,压力的突然变化是有很多可能情况的,你应该说具体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