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不增加硬度的情况下提高强度?请教

楼主(2012-12-30):
请教一下朋友们,怎样在不增加硬度的情况下提高抗拉强度啊?

我们产品是泵盖最厚处才15MM,HT250材质.
硬度不能超过HB200

网友:
改变结构吧!不同的结构会有不同的强度

网友:
灰铁换球铁试试可以吗?

网友(点评):
不行了,灰铁减振性能好啊.产品是机油泵盖

网友:
硬度高了,对你这个零件会有什么影响?想知道一哈~~

网友(点评):
硬度高了会加工困难,客户要求不能超过HB200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硬度真心不高啊。45钢调质也就这样子

网友(点评):
嗯,客户要求是这样啊,太硬了他们说刀子磨损太厉害,有次硬了就全退回来了.退火后按B类产品送过去的.

网友:
铸铁,细化晶粒。

网友:
换材料型号.

网友:
材料进行热处理!

网友(点评):
热处理不行吧,抗拉强度会下来啊!

网友:
所谓硬度和强度不是成很大的比例。

结构很重要,薄壁处加加强筋。强度不就高了哦!

就好比拉力赛车,车壳硬度不变、但是在车内加装了钢管支撑。整车防撞防摔强度就增加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有道理。我一直把强度和硬度等同起来想。由于强度难以测量,通常用硬度值来反应强度的利害关系。今天听你这么说加强筋与强度的联系,一下子感觉进一步深化了强度的概念,嘻嘻,谢谢~~~

网友(点评):
不好意思,我表达不清楚,我说的是抗拉强度. 不提高硬度的情况下,怎样提高抗拉强度.

网友(2014-04-21):
在熔炼HT250原有材料配方上进行调整,降低碳和锰,增加硅,适当提高浇注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