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W图纸咋样转化为CAXA图?求助

楼主(2012-12-30):
SDW图纸咋样转化为CAXA图?请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另存为dxf格式就行

网友(点评):
不行啊,讲具体点,我是菜鸟,谢谢!

网友A:
另存为后弹出的框框里有个保存类型,点右边的小箭头,选择后缀是.dXf,文件名一栏输入文件名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我说的是保存为CAXA2011电子图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存为后弹出的框框里有个保存类型,点右边的小箭头,选择后缀是.dXf,文件名一栏输入文件名

CAXA2011电子图版打开这个.dxf文件就行了

网友B:
另存dwg或dxf格式应该可以,注意选项的内容,最好转成较低的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存dwg或dxf格式应该可以,注意选项的内容,最好转成较低的版本

file:///C:/Documents%20and%20Settings/Administrator/Application%20Data/Tencent/Users/1597068519/QQ/WinTemp/RichOle/Q(T(L_DL)KEC39WSEIVHXGW.jpg 出现这个图形,(请指定形文件TXT.SHX的位置)。、????

网友:
你在转换时在选项里选windows的true字体,这样转dwg文件时汉字不容易乱码

网友(2013-02-04):
另存为Dwg格式或Dxf格式,用CAXA打开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