矿山机械的球面瓦的工作原理,请教

楼主(2012-12-30):
请问各位机械达人,有没有干矿山机械的,请教下球面瓦的工作原理!!以前用的都是滚动轴承,现在刚接触球面瓦,有点不能理解,请各位出手相救!!

网友:
瓦又叫滑动轴承,有啥不明白的??球面瓦在球磨机也有。

网友:
就是 滑动轴承的意思,只不过是球面的形状,这样才会使的圆锥的动锥上下往复运动。

网友:
就是滚动轴承换成了滑动轴承,我做矿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