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什么机器切割型材?请教

楼主(2012-12-30):
车间目前开型材如槽钢、方管、角铁都用切割机在开,精度低得要命,相差2-5个多毫米,并且都是斜口的,效率也低。所以想请教大家都用什么机器切割型材?车间常用型材8#槽钢、最大60×60×4方管、5#角铁等。

网友:
锯床比较理想.

网友:
用往复锯也不错
,那种带固定链条的,可以保证切割精度。

网友:
用双立柱的带锯,可以保证一定的精度,而且使用灵活方便

网友:
用数控锯床,自动送料,锯的长短可调

网友:
什么切割机?是砂轮锯片吗,效率要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