轴孔配合,0对0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30):
刚车间的师傅说,轴孔配合,0对0肯定进不去,轴公差取-0.03都算过盈,有经验的说说对不对

网友:
那要看怎么进,如果采用加热的方法也能进去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假如孔是0,轴是下差0.03.还是装不上去,是吧?一般干过钳工有经验的的能装2丝的,像一般普通人这个难度有点大,5丝的间隙有点儿费力才装的上去。当然,这些都是一般机床加工出来的一般精度的产品。其实,只要形状位置公差精度都很高的画,间隙配合都能轻松装上去。你装不上去是应为圆柱不圆,不同轴

网友:
0对0进不去。。说的是一般钳工手装。。。别提什么热装,冷装压力机啥的。。。你师父说的对

网友:
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差距
一般的床子做不出这个精度

网友:
装配是看能不能进去为标准吗?得看是什么配合,你还是好好看看公差与配合吧。

网友:
配合不能算过盈,但是确实要压装。

网友:
这个公差在光洁度很好的情况下,用手压进去还是不太容易的,以前公司换一个机床轴承,只有0.01mm的间隙,没有工具,几个人轮流上,稍有一点偏就不敢压,取出来重装,直到碰运气压进去。过盈,间隙,过渡书上讲的很明白了,不能放不放得进为标准。

网友(点评):
公差的概念,唉,一声叹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正如大侠所说,书上讲的很明白,可就是没有人去认真看。

网友:
选对配合,公差自然有了。关于怎么装你在选配合的时候就要想到。是间隙、是过盈必须合理。至于“零对零”那要看怎么装。是手还是锤、不行还有其他方式。关键是选对配合。配合对没有事,配合错"一笑大方"。如果限制“零对零”那怎么会有H/h配合呢!

网友:
师父说的对

网友:
手册上讲的过渡配合是很容易装入的,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却不行呢?

楼主:
理论上0.01,0.03的间隙应该是间隙配合,是滑配,但根据一般的实际加工能力,0.03以内的间隙配合是不是可以当小过盈配合来用?比如小电机和联轴器之间,压入后比较牢固,可以传递不大的扭矩

楼主:
继续讨论么

网友:
关键在于形位公差吧,如果形位公差为理想状态,应该不费劲的。现实中人工装起来有困难

楼主:
一般的加工厂对形位公差可能做的很不到位,有的小厂根本不看形位公差,装得时候就有问题了

网友:
其实在装配时,不能光看尺寸公差,还得考虑形位公差啊

网友(2013-06-09):
个人觉得跟尺寸的大小也有关系,同样3丝间隙,按照手册相同间隙不同尺寸就是属于不同的配合精度,装的时候难易程度不一样吧,
希望有实际装配经验的大侠来讲解一下

网友:
1丝间隙,不知道怎么想要用手装……
轴孔的粗糙度,尺寸精度是否确实如你所说?
如果加工精度和粗糙度达标,一层油膜和安装工装是可以很轻松装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