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镶块镶入底板中,底板孔和镶块公差取多大合适?

楼主(2012-12-30):
如图,想做一个镶块镶入底板中,尺寸50x80如图,底板孔和镶块公差取多大合适,
要求镶入后尽可能牢固

网友:
如果是紧配的话就做到0.005MM间隙。基本牢固。或者过盈配合就是零间隙。

网友A:
你镶的时候是想过盈压入还是用螺钉呢?

网友B:
压入之后,上面零件的哪个面作为基准面来使用;
以后是否还要经常拆装;
上面零件的受力方向。
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网友:
过盈配合可以解决你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镶的时候是想过盈压入还是用螺钉呢?

选用适当的公差,压入,压入后底面就是一个平面,竖直镶块和底板保证垂直
不明白你说的用螺钉是怎么弄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压入之后,上面零件的哪个面作为基准面来使用;
以后是否还要经常拆装;
上面零件的受力方向。

不需要拆装,垂直向下受力,选用多大的公差,借助手动压力机可以压入,做到跟焊接的牢固程度差不多

网友(点评):
这样的话,其他朋友提出的过盈配合是可以被考虑的做法。可以考虑将竖直零件冷却后插入。

网友:
3~5丝的过盈,看图似乎要求不高,

网友:
材质不明确,用途不清楚。为什么不给个圆角?

网友:
方孔配合,新手之作。
机械之道贵在简,建议圆孔配合。
圆孔配合只有一个面,也只有一个尺寸,就是直径,形状公差也只有一个,就是圆柱度。
方孔呢?4个面,尺寸有好几个,长度、宽度、直角一、直角二,还有两相对面的平行度,相邻面的垂直度……

网友(点评):
说得很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