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stercam] mastercam 绘图坐标与加工坐标系转换问题

楼主(2012-12-30):
由于mastercam的绘图功能不好用,本人用的solidedge画的。导入mastercam后,发现坐标系和车间实际机床坐标系不符,请教大虾给个解决办法。怎么在mastercam中修改坐标系,使自动生成的程序坐标与车间的机床一致,谢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几次移动加翻转就可以了

网友:
移动,使软件坐标原点与编程原点重合

楼主:
坐标方向不一致,轴的符号也不一样

网友:
坐标不一样,可以旋转的拉

网友:
好像只能旋转活。。。。

网友:
移动工件坐标至原点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