滚珠丝杠和步进电机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2-12-30):
小弟设计一伺服压力机,先要选择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,看书发现步进电机的步距角=(360xixδ )/S  式中 S -滚珠丝杆导程(但我滚珠丝杠还没有定不知道其导程)   设计滚珠丝杠的话其导程=V/(Nxi)   式中V是工作台移动速度(这个已知) N是电机最高转速(但步进电机没有确定)    然后小弟我很惆怅   无法下手啊现在    求大神赐教

网友:
1:步进和伺服不是一回事
2:先算需要最小的丝杆直径。
3:然后根据直径和需要的速度选丝杆的导程
4:在根据以上条件选电机和减速比
5:步进电机用在这里感觉很不适合,原因很简单,步进电机过载后无法保持输出转距

网友A:
所谓伺服压力机,是现在压力机发展的一个方向。
但是伺服压力机也是分几种形式的。
伺服直接驱动曲轴转动带动连杆是俺所见过的一种形式,但和你说的对不上。
你提到的压力机需要使用丝杠,猜了一下,貌似应该是螺旋压力机的一种,不知道猜对没。
也就是说,你不说清楚大致的工作原理,别人就得猜。
另外设计压力机,关系较大的内容,貌似应该是压力,貌似你没有提及。

网友B:
选估计一下电机用1500r/min; 根据工作台速度,重量,工件等求出丝杠螺距;下来根据工作台移动速度V和电机转速,丝杠螺距求出总减速比;再选择减速器;以上是初步估算,接下来就是优化上面各部分的参数,重复上面各步,找出最理想的一组数用就可以了。

例如:完成上面后,可以把电机用3000r/min求一组数(实际上这个不太重要);还可以把计算出来的丝杠螺距给大一点,比如计算出来6.8,你可以选8也可以选10,各计算后,最后的结果保证电机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达到工作要求就可以了,在往下就是成本控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谓伺服压力机,是现在压力机发展的一个方向。
但是伺服压力机也是分几种形式的。
伺服直接驱动曲轴转动 ...

传动机构是滚珠丝杆加肘杆的    压力机载荷600kn   滑块速度250mm/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估计一下电机用1500r/min; 根据工作台速度,重量,工件等求出丝杠螺距;下来根据工作台移动速度V和电机转 ...

亲   我选是步进电机   主要参数应该是步距角  转矩啊什么的   压力机载荷600kn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传动机构是滚珠丝杆加肘杆的    压力机载荷600kn   滑块速度250mm/s

这样的话,至少对我来说,如果你不画图,俺没法想象出你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形式。

网友C:
用步进的伺服压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步进的伺服压机?

是啊

网友:
用伺服电机+滚珠丝杆在全电动的注塑机合模处倒是用的比较多,步进的到是没接触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至少对我来说,如果你不画图,俺没法想象出你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形式。

那你觉得600kn载荷的压力机  选多少的导程的滚珠丝杠好(凭经验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觉得600kn载荷的压力机  选多少的导程的滚珠丝杠好(凭经验)

俺的意思是,俺所能想象到的只有螺旋压力机和曲柄压力机。
而你说邮肘杆,那俺就想象不出你要的形状了。
想象不出来形状,就没法继续参与讨论了。
所以,要么你发个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,要么你等其他能想象出你机构的朋友来给出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俺的意思是,俺所能想象到的只有螺旋压力机和曲柄压力机。
而你说邮肘杆,那俺就想象不出你要的形状了。 ...

就长这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亲   我选是步进电机   主要参数应该是步距角  转矩啊什么的   压力机载荷600kn

用步进电机就得叫步进压力机了
步距角跟电机本身的精度有关
转矩就是力(电机的扭力)
做压力机应该最重要就是这个转矩了
这二个参数一般厂家的资料上都有
不明白的直接问厂家更专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选估计一下电机用1500r/min; 根据工作台速度,重量,工件等求出丝杠螺距;下来根据工作台移动速度V和电机转 ...

1500r/min,对于步进电机来说,太快了。

网友(点评):
现在有混合伺服步进电机,可以达到这个转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长这样

看了图片之后,还得继续接着猜。
说实话,这种机器俺没见过,不懂。
然后上网搜了一些相关资料,有小松的伺服肘杆压力机等。

然后猜测,你这台机器是从两边向中间夹紧的,不知道猜对没。
如果没猜错的话,那么通过中间的压力反算丝杠处的受力,
应该是五连杆的受力计算。得到受力情况之后,才可以选择丝杠的螺距以达到强度要求。
这个受力情况,没法去算,更何况长度数值都不知道。

然后与螺距有关的就是夹持速度,速度没啥要求的话,就是根据受力来规定强度要求来确定螺距了。

话说回来,你要是能够一开始把原理阐述明白,大家也不用猜了是不是。

网友(2017-03-15):
楼上有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