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台加工问题

楼主(2012-12-30):
现需要做做一个工作台面,是一个尺寸为长3800毫米,宽1400毫米,高215毫米的整体平面,底面和台面尺寸不一样,但是加工精度要求差不多,精度要求为0.002毫米,请问下这样的精度要怎么样加工才能保证精度?用什么设备?台面经高频淬火处理的

网友:
0.002是什么精度?平行度?尺寸?平行度的话平面磨做的够呛……

网友:
你确定那个精度0.002mm吗?不是0.002吋?如果是0.002mm的话不管是平面度还是平行度对你这么大的工作台都是1级公差,也就是说你的找个最少也是IT1级的机床才能加工出来,我们一般的磨床也就IT5或IT6级啊!

网友:
按照描述的精度与尺寸来说,据本人所了解,应该无法加工!

网友:
检验及平台,,,,,,,难。

网友:
最原始的铲刮就能保证,机床加工没法保证精度的,只有最原始的铲刮

网友:
希望楼主没有搞错要求,按你说的要求,这工作台自己做不了,可以直接找生产平板的厂家定做,还要是大些的好厂家。这精度在平板里都应该算很精密了,3米8,2个μ,够牛的。价格不菲呀!!楼上说的对,这精度磨床没戏,只能手工刮研!!

网友:
这个精度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