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宏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?请教

楼主(2012-12-30):
程序如下:
O9010(P0 WORK DEPH & ANGLE CYCLE G112-6050);(DATE 080197);(G65 P9010 TBSQ-ACR);(A=ANGLE,C=CORNER-RADIVS);G90G10L2P0Z0;#27=4003(G90-G91);IF[#13EQ#0]GOTO30000 (M98-M198);IF[#20EQ#0]GOTO30000 (T=TOP);IF[#2EQ#0]GOTO30000 (B=BOTTOM);IF[#2032LT#3]GOTO30000 (D<C);IF[#20LT#2]GOTO30000 (T<B);IF[#17EQ#0]GOTO30000 (Q);IF[#19EQ#0]GOTO30000 (S=SUB PRO);IF[#19NE#0]GOTO1001 (R POINT);#18=100;N1001;#30=[#2032[TAN[[90/2]×#3];#17=ABS[#17];#33=#20[SET Z];#31=#2032 (RESTORE);#14=0 (SET W);N10;#14=#14#17;#33=#33#17;IF[#33GT#2]GOTO11;#33=#2;#14=ABS[#2#20];N11;IF[#1EQ#0]GOTO113;#32=[TAN[#1]×[ABS[#2[TAN[#1]×#14];#2032=#30#32;N113;G90G10L2P0Z#33;D32;M#13 P#19 (SUB PRO);IF[#33EQ#2]GOTO99;GOTO10;N3000#3000=140 (DATA  ERROR);N3001#3000=141 (#T LT #B);N99#2032=#31 (RESET);#502=#33 (RESTORE Z);G90G10L2P0Z0;G90G00Z[ABS[#18]];G#27;M99;
我不懂宏程序,就是抄下来的,请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,谢谢了

楼主:
怎么变这样了?

楼主:
O9010
(P0 WORK DEPH & ANGLE CYCLE G112-6050);
(DATE 080197);
(G65 P9010 T、B、S、Q、-ACR);
(A=ANGLE,C=CORNER-RADIVS);
G90G10L2P0Z0;
#27=4003(G90-G91);
IF[#13EQ#0]GOTO30000 (M98-M198);
IF[#20EQ#0]GOTO30000 (T=TOP);
IF[#2EQ#0]GOTO30000 (B=BOTTOM);
IF[#2032LT#3]GOTO30000 (D<C);
IF[#20LT#2]GOTO30000 (T<B);
IF[#17EQ#0]GOTO30000 (Q);
IF[#19EQ#0]GOTO30000 (S=SUB PRO);
IF[#19NE#0]GOTO1001 (R POINT);
#18=100;
N1001;
#30=[#2032-#3]+[TAN[[90-#1]/2]×#3];
#17=ABS[#17];
#33=#20[SET Z];
#31=#2032 (RESTORE);
#14=0 (SET W);
N10;
#14=#14+#17;
#33=#33-#17;
IF[#33GT#2]GOTO11;
#33=#2;
#14=ABS[#2-#20];
N11;
IF[#1EQ#0]GOTO113;
#32=[TAN[#1]×[ABS[#2-#20]]]-[TAN[#1]×#14];
#2032=#30-#32;
N113;
G90G10L2P0Z#33;
D32;
M#13 P#19 (SUB PRO);
IF[#33EQ#2]GOTO99;
GOTO10;
N3000#3000=140 (DATA  ERROR);
N3001#3000=141 (#T LT #B);
N99#2032=#31 (RESET);
#502=#33 (RESTORE Z);
G90G10L2P0Z0;
G90G00Z[ABS[#18]];
G#27;
M99;

楼主:
是不是要沉了?

网友:
怎么有点像对刀用的?

网友(点评):
风版主,帮忙看看吧

楼主:
不是对刀的,对刀的在这里:
O799 (TOOL LENGTH SETTING);
#101=#4120 (TOOL NUMBER);
#100=59 (WORK OFFSET);
#102=20.0 (SET BLOCK HEIGHT);
;
IF[#4120 NE 0]GOTO 1000;
#3000=140 (USE MDI KEY TOOL NO.);
N1000 #4=5223 (WK/OFF Z 2701-5223);
#8=20.0 (COEFFI,16M=20,0M=1);
#10=ROUND[[#100-54]×1000]/1000 (WK OFF);
#103=#4+#8×#10;
#11=2000 (OFFSET A2000,B、C2200);
#[#11+#101]=ABS[#[#103]-#5023+#102] (TOOL LENGTH);
G90 ;
M30;

楼主:
调用程序:
O1682;
N10 T1M6;
G54;
G17G40G49G80G90G69;
G90G0X0Y0;
Z50.;
M01;
S8000M3;
F1000;
#2032=3.0 (刀径补偿值,此例用Φ6mm);
G65P9010M98S1T1.5B-10.0Q0.1R50.0;
/M198P1;
G90G0G40G69G80Z50.0;
X0Y0;
G69;
M201;
M30;

网友:
IF[#2032LT#3]GOTO30000 在FUNUC16I以前的长补是2000-2200,但在格式上是不能这样写的,只能是用一变量先读取它再用它去运算

网友:
看到脑壳痛,咋办,大师们!

网友:
看不懂 晕了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的头晕眼花的 没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