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镗孔的问题!

楼主(2012-12-30):
  我刚做数控车床不久,前置刀架的。做外圆的时候很淡定,到了镗孔时就淡定不了了,撞墙的心都有了,内孔刀杆有25方和20方的。
  孔径30(底孔28),深度127,拿25方的刀(上面的刻度只有100),太大,铁屑出不来,刀子快到底时就会崩掉,铁屑堵死了。20方的刀太短了,根本就不够长。这里我就要请教了,堵铁屑怎么解决?怎么让铁屑断掉呢?我们买的刀子没有切削手册可以参考啊。
  我们有的工件内孔中间要割槽,槽宽40,单边深4个,孔口进去120,买的内孔割槽刀也没这么长,大师们怎么解决的?
  我们厂的一产品,50的孔,长400,材料是H13,HRC45,普车用焊接刀,掉头镗得很欢乐(不是我)。要是让我用数控做,又头痛了。我们厂的数控只能装35方的刀杆。
  各位大师们,你们碰到类似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刀具怎么解决?希望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如果是通孔的话,让铁销从车床主轴孔内排出,买的刀杆不行的话就自己做吧,需要什么尺寸就做成什么尺寸,我用的车刀刀杆大部分都自己做的,

网友(点评):
装焊接刀还是怎么弄?我想装个机夹刀在上面,把16方的反刀装在刀排上。

网友:
刀杆不够长可以订做。按你的参数准刀杆都是足够长的。至于不断削问题可以采用少吃刀量快进给来解决。

网友:
刀不行,谁也没办法了

网友:
我基本都是用焊接刀,没咋用过机夹刀, 我想机加刀刀杆也是可以自己做的吧,只不过应该有点费事,要不就如楼上说的,再定制一把刀杆也不是不可,说起数控,我只干过广数,而且没干多久,

网友(点评):
用焊接刀我也没意见,但是就怕刀角R角不标准,倒角或倒圆做得不行。我现在的想法是,做个刀杆,装一把16方的外圆反刀在上面,就和装焊接反刀一样,只不过我这个可以换刀片,你觉得可行吗?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否是大刀杆上装小刀头,而且小刀头上的刀片采用机夹刀片,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想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就这个意思。大刀杆上装个小的反手外圆刀,机夹的。

网友:
没有问题, 我一直都这么干,但我用的是焊接刀,不过一定要注意防震和排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