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扭力的计算(液压缸)

楼主(2012-12-30):
针对于四拉杆液压缸,组立人员在进行装配时,4个固定杆锁入钢螺帽的扭力怎么给。
因为缸径不同,固定杆的大小也不一样,扭力也不一样,我们自己公司也有一份扭力的资料,但是就是没有找到这份资料的出处。现场人员现在组立时用的全部是经验。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呢?

网友:
我没接触过,我的分析是这样的:预紧扭矩M确定螺栓拉杆预紧力F(他们的关系可以找一本机械设计教科书或手册)
每个螺栓拉杆提供的拉力F=K*(π*D*D*P/4),其中K为安全系数,P为油缸最大油压,D为缸内径
楼主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里面系数比较难取,经验比较重要。不过自己算一下,也就知道范围了。

楼主:
当缸径与工作压力给出时,每个固定杆所至少承受的力是可以计算出的,但是这个力只是确定了固定杆的直径。这个力与扭矩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,详细的资料出处在哪里呢,望不吝指教。

网友:
我不能确定拉杆直径还是先确定螺纹,因为螺纹强度够的话,杆不会断的。即使先知道固定杆直径,也可以确定螺纹公称直径。
扭矩和螺纹的关系,你找一下《机械设计》中螺纹那章,里面有介绍。
机械设计 西工大版 电子版 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20369184.html
我说的只能参考,我没多少实际经验。

网友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906b26df6f1aff00bed51e78.html

百度文库有如上做法。可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