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绞车原理图求助

楼主(2012-12-30):
我有一部液压绞车,共有3个外五星马达驱动,我想改造一下。1、三个马达一起工作;2、两个马达工作,第三个马达不工作。两种工况可以交替使用,请我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液压原理图,谢谢!; C* j& l) y  e2 B

网友:
你自己画一个这样的图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不懂液压啊

网友:
你是找人做方案还是?

网友:
你把你绞车现在的液压原理图和元件型号报给我,提出你的要求 3220357@qq.com

网友:
发给图片看下,3个外五星马达的输出轴都和绞车卷筒连接着吗?

楼主:
我在这个公司没有负责液压系统,本来我设计的绞车是四个液压马达分别带动四小齿轮,然后带动大齿轮的,大齿轮与卷筒共轴,没想到安装的时候被老板给减掉了一个液压马达和一个小齿轮

楼主:
我没有以前的液压图,因为我不能接触,但是现在客户问我能否达到他要求的运作工况

楼主:
液压马达排量5500,设计的跟照片中一样,去年做了过了,但是今年的在右上角的那个马达被干掉了!

楼主:
小齿轮M16Z15H210,大齿轮M16Z104H200

楼主:
今天请教了一位工程船的泰斗,他说不能这样搞,会出事的。

楼主:
我增加一台液压泵算了

网友:
是的,你不能太省,会出事的,绞车不是闹着玩的。
以后有液压项目可以找我 3220357@qq.com

楼主:
想要牛光产奶不吃草,纯周扒皮黄世仁的行径,不厚道!

网友:
看你这两张图片,貌似液压绞车没有刹车系统,你应该是在主换向阀用的M技能,来刹车的吧,不过这种刹车是很不稳定的,很容易出事情,还有一点就是你没有装抗衡系统,下放的时候会滑车的

楼主:
横移绞车是没有刹车的,起落绞车才有刹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