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那科问题

楼主(2012-12-30):
各位,我使用的是发那科系统的广数机床,现在有两台机床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只要系统一断电,再干活时需要重新对刀,坐标轴有时是X轴变,有时是Z轴变,有时也不变,变化的数也没有规律,很苦恼,请指教!

网友:
检查系统电池

网友:
机床电池没电了机床会提示的啊!但是这种情况应该是该更换电池了啊!

网友:
估计是机床上的电池没有电了 更换一下试试

网友(2013-05-19):
长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