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接近开关怎么选?

楼主(2012-12-31):
想用接近开关,检测零件到工位后,传输个信号给气缸电磁阀,气缸动作,检测距离不大于50mm,现有疑问:接近开关怎么选?因为对接近开关不是很想了解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这个没太大的要求,要考虑到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。

网友:
摩尔传感器。

网友:
接近开关要确定工件材料,工作电压,安装位置,检测距离,开关类型(常开,常闭)
在网上找家供应商再选型准确一些

网友:
瑞科的应该可以

网友:
这个很容易选择的! 国产的好多,比如:上海二工等等;
进口的常用的事 施耐德

网友:
OMRON、BALLUFF、TURCK都行,很简单的电气发令信号,但是工件到位精确发令一般使用气检或微动开关啊。

网友:
还要注意接近开关的输出类型  带负载能力    感应距离   感应材料等    记得在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气动分册看到过  说的比较详细   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去专业的电子论坛看看

楼主:
谢谢,如图,我是用来感应图中小孔里的零件的,材质303,感应到以后,给气缸一个信号,气缸下压,全过程设计3s,其中气缸压装时间2s,响应频率当然越快越好

网友:
不用探测距离的变化,为何不用行程开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