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207圆锥滚子轴承用什么轴承座

楼主(2012-12-31):
30207圆锥滚子轴承用什么轴承座.snk207可以吗?设计手册上怎么没发现呢,,,是要自己设计非标轴承座吗?一般是什么形式的呢

网友A:
手册上你能找到这个型号轴承的安装尺寸,你再看看手册上轴承的一般固定方式就知道是怎么做了。据我所知这个没配套的轴承座卖的。

网友B:
一般是不可以的。你是在一个盒里放两个轴承吗?
假如你在轴两端个放一个圆锥滚子轴承+一个盒,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背靠背都是一个很糟糕的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上你能找到这个型号轴承的安装尺寸,你再看看手册上轴承的一般固定方式就知道是怎么做了。据我所知这个 ...

那就是得自己设计轴承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不可以的。你是在一个盒里放两个轴承吗?
假如你在轴两端个放一个圆锥滚子轴承+一个盒,不管是面对面 ...

只能查到这个轴承的安装形式,和尺寸,,,具体的怎么做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只能查到这个轴承的安装形式,和尺寸,,,具体的怎么做呢

楼主是刚毕业的吧,自己多看看设计手册,多到车间看成熟产品。我发的那图也看看,最基本的安装形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刚毕业的吧,自己多看看设计手册,多到车间看成熟产品。我发的那图也看看,最基本的安装形式。

是的。。多谢啦,只能是非标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