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台达驱动器调参数和接线图

楼主(2012-12-31):
因为松下的价格贵,我现在想更换成台达的,但不知道接线方式和调参数。电话给那边的技术员,说的也不是很清楚。所以只有在这里请教各位大虾,谁懂的 ,还请教一下,不胜感激!我们以前用的松下的 都是用脉冲控制的,现在改台达的  想用模拟量控制,我就想知道,松下的信号配线是51针的,台达的信号配线是44针的。编码器接哪个针,我想正转接哪个,反转接哪个?电源接哪个?如果知道的,还请教我一下,非常感谢!我的Q1798585493,加我时 就说台达  我就知道了  在此谢谢了!

网友:
1脚刹车
9脚伺服NO
11脚+24V
14脚0V
26脚刹车输入
27脚警报输入
28脚警报输出
37脚CW输出
39脚CCW输出
41脚脉冲频率+输出
43脚脉冲频率-输出
          这里位置模式脚位

下面是速度模式

楼主:
谢谢你!  我先接的看下 不清楚再请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