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零件一次成型要什么型号的压力机?

楼主(2012-12-31):
哪位高人帮我看一下这个零件一次成型要什么型号的折弯机?厚度1mm长度2500?

网友:
哥们:没搞错啊! 这么复杂的折弯需要模具来完成了! 折弯机最小折弯边长一般是100毫米

网友:
这个主要看你工艺准备怎么做,如果一个弯一个弯来折,那么需要一台40吨2500的折弯机,一次成型,这个要看模具,没仔细算,不知道是否能达到。具体用什么样的折弯机,普通的折弯机精度上估计很难保证。电液伺服以上的差不多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