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压台有噪声求解决

楼主(2012-12-31):
我自己设计了一个油缸试压台,正常运行后,声音有点大,求原因及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大侠这个问题说得比较糊了。大了。
液压噪声有:机械上的,有流体上的。。。
比如机械上的振动,液压油箱也是个放大源,油泵噪声,溢流阀的高频嗖叫,联轴器的不同轴引起的噪声,流体通过节流口时的噪声,高压时的爆鸣。。。
这么大的题目,让别人一时乍能说得清?
要不,你就找本   曾祥荣老师  《液压噪声控制》自己看一下,再分析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噪声都是源于振动,检查有什么松动和不平衡吧!

网友:
上原理图看看

网友:
太模糊了,具体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