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圆柱斜齿轮怎么检测

楼主(2012-12-31):
我们是做设备的。做了一批圆柱斜齿轮,模数2.齿数44.右旋19°....。拿到手上不知如何检测。齿轮等级要求是6级。坛子里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数麻烦给点资料。在这里多谢了。yinhuaihua@163.com

网友:
这个最好有专业的检测设备,如果只有卡尺就只能检测公法线长度或固定弦齿厚度

网友:
游标卡尺,公法线千分尺,偏摆仪。以上都是简单的,不贵。6级的齿轮,那就要用到齿形、齿向检测设备,检测齿轮的齿形齿向。好几十万一台的吧。

网友:
找一家有齿轮检测中心的齿轮厂,检测中心是精达或进口的。让他们帮你检测。

网友A:
测量跨帮距尺寸,其它参数有测量中心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量跨帮距尺寸,其它参数有测量中心测

斜齿放量棒放不稳的。

网友B:
哪家做的,哪家出检测报告!

网友:
你再找地方复验!(放心的话,也可以不复验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哪家做的,哪家出检测报告!

谢谢,只能这样了。

网友(2013-05-31):
齿轮检测设备检查!

网友:
2L方法最实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