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数化,求助

楼主(2012-12-31):
看到有些视频中,说只要花出一个设备,想得到只是大小不一样的,只要改个数值就可以自动生成,这个怎样画和装配?大侠们请告诉俺一下?

网友A:
如果把“设备”二字改成“零件”,任何三维软件都有这功能。
如果真是设备的话那就恐怖了,俺们木有生路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把“设备”二字改成“零件”,任何三维软件都有这功能。
如果真是设备的话那就恐怖了,俺们木有生路了 ...

我看到sw销售的给我们说sw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,,,,,,

网友(点评):
销售大拿们也这么说,做销售收入高啊,等你入行了才知道,那是你成长为大拿之后的事情。SW也一样,你做好了各种模板,运行规则,参数之后,就可以自动化设计了。

网友B:
有种软件,自动化设计,SW也有相应的插件,driveworks基於知识工程进行设计, 自动完成零件、装配体、工程图的设计,以保证最后设计的準确性。DriveWorks 可以使SolidWorks的用户可将重复性的设计任务自动化,从而节省宝贵的时间,进行高附加值的设计。DriveWorks是一个设计自动化工具,能够自动生成零件、装配体和工程图,尤其对变形产品更为有效。更可实现对最佳设计方法的记录,实现设计的知识管理。
说的多好啊,但是想做这一切,你得设置好很多参数,说白了,就是通过DriveWorks可以获取并存储公司的设计规则,然后无限期地重用这些规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种软件,自动化设计,SW也有相应的插件,driveworks基於知识工程进行设计, 自动完成零件、装配体、工程图 ...

DriveWorks这个软件很牛,我见过一个台湾公司做的二次开发,做生产线布置的,输送线自己选长度宽度高度,马上出来一个装配好的输送线,还可以随时删除,或者增加一个搬运机器人,物料输送搬运换向动作都是马上模拟出来,看得我真眼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riveWorks这个软件很牛,我见过一个台湾公司做的二次开发,做生产线布置的,输送线自己选长度宽度高度, ...

大侠你知道怎样搞吗?有没有大侠会的,给说一说,也可以发些资料让俺这个初学的看看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侠你知道怎样搞吗?有没有大侠会的,给说一说,也可以发些资料让俺这个初学的看看,

我不会呀,没有别人的二次开发的工具,我也是空眼馋而已,DriveWorks我连帮助文件的范例都没掌握,有次想用它建立个常用的组件都失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