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此偏心的简单加工方法

楼主(2012-12-31):
如题,此偏心的简单加工方法和简单的工装卡具,谢谢!

网友:
做一简易夹具,圆柱端面上钻同角度斜孔,抱紧轴端安装可车之

网友:
{: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:}看不明白,,是圆的么??????????????车床右端第二交界处无法清根。即直径25外圆面无法清根,铣床吧。

网友:
做个倾斜的夹具

网友A:
图纸表达有问题。
1)三条中心线,但目视左面40部分与右面两个台阶的对称中心线都是水平的上面一条,与这条中心线相距1毫米的那条线是什么线不明白。
2)右面倾斜的37与左面的40都没有园符号,难以说明其为回转体。
3)从右向左第二条垂直轮廓线不连续,且尺寸均无标注,难以判明这里的形状。

网友:
看啊 看不明白的  有好点的图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纸表达有问题。
1)三条中心线,但目视左面40部分与右面两个台阶的对称中心线都是水平的上面一条,与这条 ...

一张草图,匆忙修改了一下。

网友:
问题在于37端面  和25外圆 怎样加工才能出现图上的效果那

网友A:
按楼主修改后的数据画了一张图。

如果只用车削方法制作,得不到楼主在首楼图纸那样的工件,只能加工到这张图纸的结果。
先请楼主确认一下,这样的工件能不能用。

如果能用,而且在工件左端面上可以打两个工艺用螺孔(可用M6),那么加工此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个如下图那样的工装,将工件装上,用三爪卡盘夹持车削。

如果工件一定要制作成如首楼所示形状,则建议楼主把倾斜部分和直轴分开制作,然后组装为一件。

楼主:
谢谢指正,在37和25的地方时圆弧过度,不是重要的地方,草图不是太详细,我学的手工图,电子图是自己学的,野路子出身,呵呵,所以图纸多处有瑕疵。发一张类似的照片,和他差不多,我的后面是有一个16mm的孔,孔里有一个电机键,一会发上来。

网友B:
看起来无法一次装夹做好了,要设计好几个工装逐次加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无法一次装夹做好了,要设计好几个工装逐次加工了。

我主要是求助偏心部分的加工方法。

网友:
把三爪装卡盘上,然后在加工中心上垫偏心(按照工件的偏心来),在三个爪上铣一个内径40,深度超过12的圆柱形内腔。然后把三爪装车床上即可。重点是计算好垫的量,然后找准三爪的回转中心再铣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主要是求助偏心部分的加工方法。

还是做简单的工装装夹在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做简单的工装装夹在车。

你说的对,我就是求助简单的工装!

网友C:
目测楼主第二次发的图,LZ你是要更改工艺对吧!
还有你图画错了吧,把原来简单的变难了,直径25应该不是水平的,而是倾斜的,过渡是在15与25吧,如果是那里就很简单了。我看那实物图也好像是在那个位置
非要改的话,9楼方法可行
然后我还真不知道你所说的要求偏心的地方在哪里呢,倾斜部分?还是15伸出这一部分?倾斜部分的话9楼工装可以了,伸出部分,你确定这样转的起来?非要这样的话三抓卡盘一个爪垫块1MM的垫块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测楼主第二次发的图,LZ你是要更改工艺对吧!
还有你图画错了吧,把原来简单的变难了,直径25应该不是水 ...

你好,我需要的是倾斜部分,过渡部分我标注是无要求,所以那个地方什么样是不用考虑的,完全可以不要,9楼的方案我考虑了快2天了,确实可行,只是难点在于这个工装不好加工呀,有什么方法能做这个工装。

网友D:
1,中心线向下偏心1mm是为了轴承安装不受干涉,  不理解轴承安装不受干涉?
2,9楼方案是正解,
   先夹右端,车φ40/φ60
   调头,上工装(1)车偏心圆φ15/φ25
   上工装(2)车偏角度圆φ37
3,φ25与φ37之间过渡可以用加工中心做出来
4,工装(2)可以用加工中心做出来,也可以修改下结构用线切割做出来
5,偏心距方向与偏角度圆方向是否关联?设计工装(2)时要预考虑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,中心线向下偏心1mm是为了轴承安装不受干涉,  不理解轴承安装不受干涉?

在这个零件外面有一个直径65mm的套。因为轴承外径是60mm,如果倾斜倾斜一定角度,轴承回转的直径将大于65mm,所以向下偏移,是为了不干涉,防止与65mm的套接触。我现在主要是解决这个偏心(或叫倾斜)的加工方法。

网友:
楼主的东西是轴向柱塞泵上面的吧?可以先依据这个东西车一个轴套《开口》,在把轴夹在套里车斜面。我只是见过,没有实际操作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楼主修改后的数据画了一张图。

老前辈,您好,按您介绍的车削工艺逐步造了一下型,发现一个小问题:>Φ26.5这个尺寸是由Φ25的长度决定的,以临界距离23.1(实际肯定要大于这个尺寸的),Φ25的长度5(图上看不止这个长度的)为造型依据,按您提供的Φ26.5造型,出现下图所示情况,车削太多了,最小要改为Φ30.5,不知道我画得对不对?

网友:
车床加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四轴上设计表工装一次加工完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需要的是倾斜部分,过渡部分我标注是无要求,所以那个地方什么样是不用考虑的,完全可以不要,9楼 ...

理解了。
那就按9楼的方法来做呀
车60
车40
装9楼工装车37
车25(不知道会不会跟15的那边干涉,你画条直线试一下吧,我这条件不允许哈)这个尺寸应该只是工艺要求吧?不需要装零件上去吧,如果需要保持水平那就按9楼那样加个台阶吧。
去掉工装垫偏心后,直接车15
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(过度就在25与15之间了,视图显示那条线是垂直的过度部分那两条线斜率会不一样)
。。。。你避让干吗呀避让后反而不行,亲,是我没理解呢,还是你没理解轴承的用途;轴承轴心应该跟40那边同轴才能转得起来。
你要实现往复运动的部位应该是37那个位置吧
嘿嘿告诉你哦你这个倾斜位置放在正中间是达不到效果滴。除非你套在37这个位置的套子小于15,那这样你每次往复运动的距离是变化的,不能保证了轨迹的一致性,除非你加垫块,或者你的震动是无规律的那就没事了。
不知我猜想的情况跟你实际的是不是一样,如有错望大家指出

网友:
做夹具吧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理解了。
那就按9楼的方法来做呀
车60

你说的有道理,我避让轴承部分就是为了保证轴承在一条轴线上,所以避让,如果不避让,轴承由于是倾斜的,肯定不在一条轴线上。我用的是平面轴承。

网友E:
37的倾斜与偏心1有没有对应关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7的倾斜与偏心1有没有对应关系的?

有,就是为了37部分要装轴承,所以才偏移的。

网友:
我赞同9楼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