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结构制作方面有疑问

楼主(2013-01-01):
钢结构图纸一般都是设计院设计的,制造时对工程师有什么要求,我现在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,能达到要求吗?

网友A:
首先你要明白,设计院给的图纸,拿到车间里,工人师傅是不能加工的啊。所以,就有拆图技术人员了。拆图就一个原则啊,让工人师傅能照着图纸加工出东西来,然后这些东西,又能组合成一个厂房。一比一画图,分类,GZ1,GZ2,GL1,GL2这样分好,然后画图,连接板什么的要有大样图,便于加工,焊接件要标注好焊接位置。一定要细心,前后统一。CAD也就用基本功能,根据现在的发展情况可能CAD做详图以后都会被各类专业详图软件所取代。但个人认为,刚开始做还是从CAD学起比较好。自己亲手一笔一划画过的,那种印象是相当深刻的。再者,再好的软件也有不足的地方,其不足之处就需要人力去填补。所以对于详图,不论有多么先进的东西来做它,我们自身都要掌握:最基本的拆图过程。
做加工图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剖面图绘制,在剖面图绘制中要考虑很多东西,其中一个就是各种连接片的定位,包括等高不等高的构件的连接位置、空间斜梁的连接等等,要求就是要使构件安装起来不打架,体系上合理,能够完成它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;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从剖面上取构件,按照单位的习惯做法然后夹杂着自己的风格制作加工图、安装图。
不管是CAD、PROSTEEL 3D、XSTEEL还是STRUCAD,都只是一种做详图的工具,不要片面的认为哪个好,哪个不好,只能说哪个合适哪个不合适。其实在详图设计中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识图的能力,然后结合生产工艺、焊接工艺和安装工艺,优化设计施工图中不合理的部分,做出最好的详图,为生产车间和现场安装服务,只要是你做的详图生产和安装过程中不出现一点问题,那就说明你的详图是合格的。
详图设计延伸出去还有围护系统的详图设计,比如:屋面板、墙面板、各种包边折件、保温棉等等。如果对围护系统比较熟悉的话对做结构详图设计是非常有帮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明白,设计院给的图纸,拿到车间里,工人师傅是不能加工的啊。所以,就有拆图技术人员了。拆图就一 ...

非常感谢斑竹如此耐心的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