盘类零件圆周上的径向螺纹孔在图形中该怎样表达?

楼主(2013-01-01):
有一直径1米,厚度15的圆盘,圆周上分布较多的螺纹孔,且孔在厚度方向的位置不是相同的。请问高手,这种情况下,该怎样表示出螺纹孔的位置呢?

网友:
没注意是径向的。
不妨试一试用展开法,也就是将圆周展开成一直条,这样就容易表达了。

网友:
加向视图啊

网友:
谁给个图 看看一看恩

楼主:
这类的零件。圆周上的螺纹孔怎样表达位置。整个圆周上都有孔。

网友:
我也等高手的高见

网友:
呵呵,劝你好好学习学习制图吧,如果不是太多,可以用旋转剖视图,如果太多,可以简化画法,以端面为基准,表示螺纹的到一个基准的深度,不知道听动没,这个就好像是平板上有几百个孔,一样,用坐标表示就可以了。。。

网友:
标准的画法是,从圆心为基点半剖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