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控车床撞机了!

楼主(2013-01-01):
哈斯斜床身数控车床撞机了、后来检查一下用直径200的料车端面结果中心高了10丝!两边低了、怎么样调回来?望高手相助小弟不才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完了,机床精度没有了

网友:
撞的不轻吧

网友:
找厂家吧,费用不便宜哦

网友:
找精度的活,很麻烦
所以很赚钱

网友:
唉 找厂家修吧 估计得几万

网友:
好搞,不过是技术活,得懂行的才行。

网友A:
人生格言:不撞车床的车工不是好车工

网友(点评):
绝大多数车工都是在撞车中成长起来的,数车哦。

网友:
我搞装配机床的。撞了一般人搞不来的,我们床子有撞过的,狠点就得打电话来弄了。
知道床身基准的哪几个点在哪,然后调各个基准的配合,知道怎么调。还要检查哪个件是不是撞坏了。
找个明白人吧。

网友B:
问题不大,调一下中心高就行了。我们这都是自己调。用铜棒敲刀塔,打表。

网友(点评):
他把主轴箱撞歪了,估计车出来的东西有锥度了,不知中心高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样子好像是撞得厉害

网友:
打表看看 差了几丝 然后把前后的螺丝松下 敲敲

网友:
怎么可能呀,平面度十个丝,这床子都可以报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人生格言:不撞车床的车工不是好车工

但是,撞一次两次就行了,别老撞,排除机械故障,那么撞机指令可都是我们发出的,难道不可预料吗?

网友:
兄台  够狠啊。

网友:
1.主轴用表撩一下是否在精度范围内,2.液压刀塔JOG模式转动检查刀相邻误差,3.误差很小可以参数修改调整,如果误差厉害就麻烦了要撤刀架调整,大多数撞机刀架是首当其冲。慢慢修吧!请人修就是换这个换那个考究点人家再弄套红外测量仪,价格嘛!哼哼。。。

网友:
你看看刀架是不是可以调,估计是刀架动了

网友:
这个最好找机床厂,自己弄的话可能会越来越糟,费用估计很贵了.

网友:
还是要去找专门人士上门查看一下吧

欲查找更多散热风扇产品,请访问:dhx007.com (散热风扇大全)

网友:
应该把刀塔拆开、敲正中心就好

网友(2013-02-19):
好调的,费电时间而已。

网友:
蛋定蛋定,高铁都能最尾,还怕车床撞机。。。

网友:
换刀撞工件了把,调刀架试试

网友:
正常,把刀架中心高,跟床头中心高调整好!

网友:
机床精度没有了

网友:
重新对刀就ok了7 t* }+ K% B1 p; t

网友(2013-03-25):
з°豸аεУжУ漸С0.02mm

网友:
中心高度不对 可以把刀杆装下点  垫个纸张之类的  锥度就不懂了

网友:
估计要换主轴轴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不大,调一下中心高就行了。我们这都是自己调。用铜棒敲刀塔,打表。

那就打表调主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