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花机导带的偏离度可能会大到失控,请教

楼主(2013-01-01):
印花机导带在安装调试时都要经过纠偏运转、导带切边,但使用时间久些,导带的偏离度可能会大到失控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?

楼主:
有木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啊

网友:
印花导带是有延伸率的,一般采购导带时都要搞清楚的数据,进口导带与国产导带的数据相差很大。
新导带切边后运行一段时间后要定期进行二次、三次纠偏拉伸,也就是定型,一般都是在安装后两三个月内进行。
你所说的情况不够详细,只能说没有正确调整导带主从大辊。
再细心调整理一下前后两大辊看看能不能解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