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:伺服电机维修的可行性

楼主(2013-01-01):
国内生产设备还有很多国外10多年前的淘汰下来的设备,很多备件厂家都已经停产,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伺服电机,一旦出了问题整套设备都成摆设,用别的电机代替的可能性也不大:
1,电机与驱动和电源都是一套,要换就一起换,这个成本还真不小。
2,控制卡也不一定兼容,考虑可能要重新编程,这个工程也不小。
OK,如果买原装配件,停产,国外也没的买,如果没有停产,那么交期至少也1到3个月,谁也等不起。
那么,在我们什么都可以山寨的伟大的国家,高手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维修的可行性。
情况:
1,编码器坏了,OK,换个编码器,重新对零位,这种情况我们国内还是有不少高人可以处理的。
重点来了,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要话题:
2,线圈烧了,
可不可以像普通电机一样重绕线圈??我认为修后的磁场应该会发生变化, 对于伺服这种精密电机来说应该会报错的吧,
有这方面的高手吗??赐教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直接换新的
或者送到厂家维修

网友(点评):
很多厂家不会修的,比如:fanuc,siemens。 费用还不如你买一台新。

网友:
只更换过轴承和原装编码器!线圈的更换几乎无意义!!!

网友(点评):
可以说一下原因吗??

网友:
上次一个交流永磁伺服电机线圈烧了,重新绕了,但又发现永磁转子失磁了,怎么办?转子怎么会失磁的?
还有同样的一台电机,轴断了,更换了轴,因为轴的编码器定位位置不对,重新调整编码器位置和校零,可以用.

网友(点评):
永磁的听说磁场会有变化,你查一下资料,我记的有介绍怎么修复的。 精度和以前有没有变化??

网友(点评):
温度太高,达到居里点了

网友:
国内伺服电机生产厂家有没有这个维修能力?

网友A:
个人认为从新饶线圈完全可行,只要按照原来的饶向,匝数,槽位,应该就没问题。因为基本再也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定子的磁场。
问题是:原来的线圈你能不损伤定子拆出来么?我拆过三洋的,定子全部用胶封实的。

网友(点评):
siemens 我的拆过,可以的,我的观点是磁场达不到以前的那么均匀,会影响精度的。

网友:
看高人人讲解 自己有机会拆开一个看一下就可以说点什么 的了

网友:
只要你能把线圈拆掉,就可以重新绕。

网友:
线圈烧了,理论上是可以绕的,但是前提是,你必须对其结构和原理有透彻的了解,而且要有一定的经验,才可以进行此类操作。 不然就会出现达不到精度,甚至不能运转的可能

网友:
西门子伺服电机功率小的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绕的!

网友:
一般人不敢修了

网友(2018-07-28)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认为从新饶线圈完全可行,只要按照原来的饶向,匝数,槽位,应该就没问题。因为基本再也没有其他因素影 ...

能绕回去,动平衡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