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中快速画简单的齿轮,链轮,花键等方法是什么?

楼主(2013-01-01):
如果每次画齿轮,链轮都要画一遍齿形和链形。实在是太费时费力了。
--------
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直接导入吗??

网友:
首先 佩服一下你能画出齿轮的齿形和链轮的链形,真的很厉害啊
但是  难道 不能用配置   直接圈画出来吗?

还有  方程式

网友:
有迈迪插件。

楼主:
2楼,我是先算好各种参数再画的,所以太麻烦了!!
其实我看过toolbox,里面好像挺复杂的,而且不好选.我再去研究下

网友(点评):
SW齿轮插件!

网友:
最好用方程式,迈迪什么的修改起来非常麻烦

网友:
用SW的插件GearTrax2011就好,简单、快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