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位圆柱销什么时候打

楼主(2013-01-01):
各位大侠,据本人了解,一般定位用圆柱销是在装配调试好后配打(一边先打好底孔,另一边不打孔,等到装配调试好后配打后再用铰刀一起铰销孔)。但是我上次碰到家公司是在装配前先打好所有的定位销( 当然俩互相连接的零件的销孔在生产时已经加工好了,只需要往里面敲定位销)再来拧螺栓紧固。这样的话个人觉得对于调试的人来说很多东西就不能调了,而且对加工要求相当高,基本就是俩定位零件销孔对不上就意味着其中最少一个零件不合格。想请教各位见多识广的大侠,你们一般是怎么来打定位销的?期待指教,谢谢!

网友:
重要的地方是配打的
如果没必要就直接打好了

网友:
大多数都是装配好之后再打的,以防移位。

但有的是用来承力的,对精度影响不大,可以先打,比如缓冲器的安装座

网友:
对精度影响不大,可以先打.

网友:
看实际应用了。

网友:
两者配合着来装
先拧螺丝不用锁死
再打入销
最好拧紧螺丝
所以说在有销定位的地方
一定要给公差
还需要注意加工质量
其余不是很重要的地方
就不必打销

网友:
不需要调整的地方,两面的孔都预先做零件时打好。

需要调整的地方,只打一个面的孔,调整好之后再打另一面的。

网友:
定位销是用来定位的,一种是用在装配时的基准,先对上定位销,再锁螺丝,当然这种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。一种是装配时通过调整,达到一定的装配精度,再打上销钉,防止移位,或是下次维修拆出时,仍以这个定位销来定位,达到还原精度的目的,相当于打好销孔后再安装。

网友:
你说的那张方式很常见的,尤其是大批量的生产时,先打定位销,再连接是很合理高效的一种方式,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

网友:
8楼一看就是个经验足的老手。以前我们厂的夹具定位销都是做好销孔 再插销子。

网友:
半导体行业,加工精度较高,都是先打好定位销,安装的时候定位销要受力。而且洁净室里也不允许再钻孔。来自: Android客户端

网友:
看实际情况而定,

网友:
定位作用的,一定要装配调试后配打!

网友(2025-07-19):
非标行业,精度要求没你们那么高,小件销钉孔都是线割,要求高点就中丝,大件就数控一定位一U型,从来没做过配打

网友:
零件做了淬火,还能配打吗,互换性怎么解决

网友:
装配后配打精度能达到多少?

网友:
现在加工精度高,只要基准找好,基本都能达到定位和互换要求

网友:
一般是配打的

网友:
行业差别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