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:升降晾衣架的手摇器的结构 挺有趣的结构 更新图

楼主(2013-01-01):
各位大侠,老鹰,好久不见。最近忙着看娃,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哈。
家里的升降衣架锁不住了,成自由落体了,拆下来研究了一下,没明白怎么才能修好,求各位指点。

明天拍点图片上来。

升降衣架的示意图:核心部件是右下角那个手摇器,顺时针摇动,晾衣架上升,到一定高度停止,晾衣架可以锁定,不会下滑;逆时针摇动,晾衣架下降。

这个就是手摇器的外观图

内部结构图来啦,我拆开了:

有一种手摇器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:

网友A:
棘轮缺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棘轮缺锁。

棘轮锁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想要么缠绕轮滚键了,要么拉伸头部和缠绕轮松脱了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这两个原因!

楼主:
看来大家都还在放假中啊

网友B:
呵呵,没怎么看明白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我回复的时候还没有照片呢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没怎么看明白

看图应该会好懂点

网友:
呵呵,我儿子家也买了一套,跟楼主的照片差不多,不过没拆开研究过里面的结构。

网友:
看4楼的图,阻力是标号为3的弹簧产生的。

楼主:
图片已经更新啦。希望各位大侠指点。

不知道是不是扭簧弹性不好了。

网友C:
我找了些资料是否对你有参考

对照图l和图2,在底座1和外罩8之间并列安装有相同的两个手摇装置,然后通过螺丝5将二者固定。每个手摇装置控制着一根拉绳,分别与升降晾衣架的两根驱动拉绳连接。在每一个手摇装置的传动轴14轴向开设内角槽,与公用手摇把手9插接配合,然后由螺丝5固定。手摇装置由手摇把手9驱动转动轴14,在转动轴14上固定连接着拉绳10和拉绳缠绕轮7。在外罩8的内壁与传动轴14结合部装有弹簧垫片15限定传动轴外出,也可以由拉绳缠绕轮7的外轮直接与外罩8内壁相接。底座l上有与墙体4螺栓连接的螺孔2,沿传动轴14的任一端带有锁紧装置。
锁紧装置是在底座1上沿传动轴14径向开设一个圆形凹槽,左凹槽内安装弹簧3,弹簧3的两端部水平向内弯曲并指向圆心。在弹簧3被装入凹槽内后,两个端部的水平弯曲形成一个30-60度夹角。凸轮6的下部带有凸沿与底座1配合将弹簧3定位在凹槽内,在凸轮6的外周边轴向开设开口槽,开口槽的宽度与装入凹槽内弹簧3两端部的水平弯曲配合。拉绳缠绕轮7直接固定(或用螺栓固定)在传动轴14上并与凸轮6相接,在拉绳缠绕轮7外侧设有凸片13。凸片13沿轴向置于凸轮6的开口槽内,凸片13和凸轮6的开口槽配合将弹簧3的两个端部的水平弯曲限定在其间隙内。当需要将晾衣架提升时,手摇把手9顺时针转动,带动拉绳缠绕轮7上的凸片13推动弹簧3的水平弯曲向内收缩,减轻弹簧3与凹槽之间的摩擦;将晾衣架提升到一定位置后,由于晾衣架的重力作用,在传动轴上产生反向作用力,凸片13反向推动弹簧3的水平弯曲向外扩张,从而增加了弹簧3与凹槽之间的摩擦力,由此实现将拉绳锁紧在一定位置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找了些资料是否对你有参考

你看我拍的实物图,没有那么多构件。

网友(点评):
结构有所不同,原理基本类似。

网友D:
我也是在朋友家看过外观,没有拆开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是在朋友家看过外观,没有拆开过。

看看我拍的图片啊

楼主:
请大侠们帮忙分析啊

楼主:
琢磨了一天之后,手摇器已经修好。具体的原理分析稍后补充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等你贴图啊

网友E:
会不会和美工刀一样?

人手不碰摇把的时候,弹簧将摇把定位在一个地方,里面正好有个突起卡在棘爪上,使棘爪不能弹跳,锁死钢丝绳。

人摇的时候,这个突起就往前或往后移动,释放棘爪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 能不能上一张图?

网友:
知道但是还没玩过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和美工刀一样?

人手不碰摇把的时候,弹簧将摇把定位在一个地方,里面正好有个突起卡在棘爪上,使 ...

美工刀的结构图谁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美工刀的结构图谁有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没看懂,看来我太笨了

网友:
呵呵,我也在研究!原理想得通:是有一个飞轮装置。
但是,我想做到其他机构上感觉很难做好!
淘宝上有卖45元一套的,正想买一套拆解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看懂,看来我太笨了

钢片是一个弹簧,美工刀上有一段锯齿,绿色部分会由于锯齿的作用而弹跳,

再看红色部分,人手不作用时,由于弹簧作用力,红色突起顶住绿色部分在锯齿里,造成卡位,锁死

人手前推或后拉时,红色突起解锁绿色部分,使弹簧能够弹跳,刀片伸出或缩回

网友:
没看明白,请楼主赐教!

网友:
看到图后已经知道大概原理了,很精巧的结构啊

网友:
应该是弹簧失效,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靠摩擦力和弹力控制悬挂物重量,你弹簧的首位调整一下或在弹簧旁边加个平垫,应该马上会好

网友:
等楼主的解答

网友:
没有看清是什么样的锁紧机构,但是看着不像是棘轮的锁紧。

网友:
有很多日用品里面使用了很多技巧的机械结构,深受启发。

网友(2013-10-31):
锁住了怎么反摇

网友(2014-07-05):
楼主,可否讲一下原理。我家的晾衣杆手摇器也坏了,坏的地方修好后,重新安上去摇不下来了,应该跟弹簧3有关,但不知道怎么办?谢谢。

网友:
我把衣架调的最高,然后把多余的绳剪掉,再套入升降器。这种情况怎样让衣架下降。

网友:
我朋友买了一套,感觉不怎么样。
把家里搞的像蜘蛛网一样

网友:
经过你这么一显摆,原创设计者应该挺得意的,哈哈哈哈!!!!

网友(2014-08-25):
引用 网友G:

http://bbs.cmiw.cn/member.php?mod=connect

网友:
我现在想做一个差不多的机构,也需要知道他的自锁原理

网友(2014-09-24):
买新的吧

网友(2015-07-20):
感觉是弹簧弹性不好,可以把与小圆柱接触的那一端垫高试试

网友(2015-08-25):
很有意思的研究!

网友:
弹簧在弹簧座里在静止状态下是固定死的吗?  如果弹簧座也开始松动了开始转动  该怎么办啊

可以直接去掉弹簧座,把弹簧放在模具里吗?

网友(2015-10-18):
只看懂乐上升,没明白下降

网友(2016-04-20):
您好,在一个贴里面看到您有凸轮设计的小软件,请问能够分享一个给小弟学习一下看能否运用一下呢,如果可以34545097@qq.com,感激不尽!

网友:
什么原理能正反锁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
棘轮

网友(2017-05-28):
可以采用棘轮结构,参考下棘轮扳手。

棘轮扳手结构

棘轮扳手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