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疼的卡簧啊。。

楼主(2013-01-01):
在生产中或者装配中
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卡簧
有时候大了  有时候小了
希望各位同仁告诉  有什么小窍门吗?可以替换一下卡簧   当很急很急的时候    却又找不到卡簧
求分享经验。。。。。
谢谢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弹性挡圈(俗称卡簧)是有标准的,根据轴径的大小选择的,不是你随便找的!

楼主:
可以用别的简单配件代替吗
如果实在找不到的时候

网友:
晕,提前准备好,或者多买点放那不就行了吗?
我就是各种规格的,买好,放库房

网友:
此贴说明你们厂子管理混乱,搞机械时是以混的方法在做事。可想而知产品质量是啥样的。

网友:
不是在装配的时候才找卡簧,合适的卡簧应该在装配前早就准备好了!

网友:
卡簧采购来了还要检验尺寸的,以防错误!

楼主:
我的意思是   用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卡簧吗
或者大家有什么窍门吗
讨论一下?????
我发此贴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意思是   用什么方法可以代替卡簧吗
或者大家有什么窍门吗
讨论一下?????

你想换结构么~

楼主:
想换一个简单一点  能代替卡簧的
想发散一下思维   有没有别的代替方法

网友:
告诉你一个好方法:焊接!!!   死了拉倒!!

楼主:
呵呵  不错  不过不好拆装啊

网友:
卡簧不能配套这种事还真是没遇见过。都是标准件,配不上找设计师去。

楼主:
有时候会找不到   卡簧是一些标准件   一些经验老的师傅 工程师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加觉得呢

网友:
可以用轴承套代替啊

网友:
用铁丝弄个开口的圈砸上去

楼主:
呵呵  不错  是个好的想法。。。嗯

网友:
卡簧就像螺钉一样,根据轴颈选取就是,没那么麻烦啊

楼主:
知道   但是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  能有好方法吗

网友:
可以找一根与卡簧槽大小相近的钢丝做成临时卡簧

网友(2013-01-31):
在轴端打一个中心孔,自己车一个轴端压盖配隔套,机械厂车床应该有吧

网友(2013-04-17):
铁丝封槽,应急最好。

网友:
卡簧能代替么?

网友:
加我QQ:17645524,我来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卡簧

网友(2013-05-22):
用弹簧啊,剪一圈

网友(2013-10-07):
这个我也不懂

网友:
我前两天也碰到了找不到合适的卡簧的事情,找遍了所有配件都找不到,又急着要用,后面找了个平垫,剪成C型,然后套上去,应急先,后面在找供应商买合适的卡簧来换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