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NUC数控车床钻孔怎么编程?

楼主(2013-01-02):
钻端面孔怎么编程?

网友:
应该是G74

网友:
G74 G83 宏 都可以

网友A:
G01就可以

网友:
G1 G83...74也可以。。

网友:
G1是最简单的方法

网友:
G74 R_  【R为退刀量  单位毫米】
G74Z_Q_F_【Q为每次进刀量,单位微米】

网友:
G74X0.R0.3
G74X  Z   Q     F

网友(2013-06-05):
用G1  或  G83

网友:
G74 R_ ( R为退刀量 )
G74Z_Q_F_(Q为每次进刀量  )

网友:
g83    g74

网友(2013-08-11):
G83 Z R Q 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01就可以

笑尿  这个真可以

网友:
GO1,G83 ,G74,个人觉得G83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