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:SW中如何自己决定投影方向

楼主(2013-01-02):
在做好了零件三维图后,——“由零件图制作工程图”后软件自动生成
各种视图。包括;前视图,左视图,俯视图……

   但我想要的前视图不是软件自动生成的前视,怎么办?我想从某一个特定的方向
去投影作为前视图,哪位叔叔告诉我怎么做?

网友A:
在零件图中按空格键或右键点击“视图定向”,命名新视图,如“now”,然后确定,
转到工程图,依次点击项目视图,“右箭头”,选择刚刚命名的视图名称,将鼠标移到图纸上单击即可
亲,大叔只能帮你帮到这了,哈哈

网友(点评):
嘻嘻,谢谢叔叔~!弱弱的问一下,在工程图中要让看不见的视图投影用虚线显示出来,怎么做呀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零件图中按空格键或右键点击“视图定向”,命名新视图,如“now”,然后确定,
转到工程图,依次点击项目 ...

补上两张图片

网友:
用视图定向干吗,有必要吗?根本不必管软件管那视图叫什么,你觉得调色板上的后视图就是你需要的前视图,尽管拖出来,放到你的前视图位置上就可以。干吗那么僵硬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方法可以,但是楼主要某个特定的视图,在调试版是没有特定的,只能自己定。不知道大侠还没有其他好办法

网友B:
我昏,叔叔。。。。。。。听见叔叔就想起武松,请原谅我邪恶的思想。O_o

网友(点评):
你个贱人,除了坑老板还坑了多少良家妇女,从实招来

网友(点评):
-_-#我常常被女生坑

网友:
单击一下你要显示的那个视图,左边出来的那个工程图视图,找一项叫显示样式的,有几个样式可以选,其中就有显示虚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昏,叔叔。。。。。。。听见叔叔就想起武松,请原谅我邪恶的思想。O_o

网友:
你把右边拉开貌似可以直接抽,你想要哪个抽哪个,不要它自己生成。我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(2015-11-12):
但是选定特定方向的视图作为主视图后,其他的俯视图,左视图怎样拉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