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选择是否正确

楼主(2013-01-02):
现一个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 圆盘转动,圆盘直径800mm,轴+圆盘重量700kg,圆盘线速度30m/S,  开始加速时间设定为10s, 正常工作时,就是圆盘转动,无其他外力, 求电机功率?
我算了下,启动时需要的 力矩为420n.m, 根据t=9550p/N  ,得出功率31kw左右 ,  正常工作肯定比这个功率小,是不是电机选择31kw的就行 (传递效率暂时不管)

另外,启动时间一般选多少合适,10s? 20s? 1分钟?    最长可以选多长时间?

楼主:
这个圆盘我用100 的实心旋转轴(悬臂,臂长200mm)带动,是否可以

网友:
我算了一下。你的圆盘由于没有告诉厚度,所以无法求出惯量。我按1公分的厚度算,P=J*n*n/(91200t)算出来的功率需要31.567KW。你是这个厚度吗?再个,这个功率是启动时候的最大功率,启动后肯定要不了这么大的功率的。一般来说。实际选择的功率要比理论值大有木有?因为,没有考虑摩擦,效率,损耗等因素

网友(点评):
你启动时间要想越快,那功率就要选的越大

网友(点评):
我计算惯量的时候 是按照 700kg, 直径800 来算的 , 其他因素暂不考虑, 启动时间我知道对功率影响很大, 所以我想知道启动时间选多少合适,最大启动时间是多少?

网友(点评):
哦。对滴。这个是我弄错了。对于计算绕中心轴转动的回转体的 转动惯量,不管高度多少,对计算结果没有影响。(指的是沿回转轴方向的高度)

网友(点评):
为了安全起见,这个启动时间略微选择小一点。否则怕到时候电机主力不够。你电机功率选择大了,无非是对电网不利,扔完能实现预期的运动哦

网友(点评):
旋转轴 选多大直径的 100的够么?

网友(点评):
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 按照只传递转矩来计算转轴的直径,算了下 44就差不多? 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样就是一个悬臂梁啦。况且你的物体有700公斤重,这是一根传动轴。要按弯扭组合计算轴的直径。或者按纯扭转,最后把直径加大10%。设计的时候按等强度设计,必要的时候可以设计成曲轴、偏心轴来承受弯矩

楼主:
轴计算时 是否考虑离心力?    这个有点迷糊

网友:
这个转盘快飞起来了

网友(点评):
每分钟 700多转 太快了么

网友:
试问你减速比是多少?你要根据转速先算出减速比吧,再算电机功率

网友A:
应该加上减速器的减速比来算扭矩

网友:
这个算出的功率何须结合减速比才能得出最终的功率,个人觉得31KW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,这该要个多大的电机啊,有必要吗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觉得 有点大 30m/S 直径800 转化后圆盘转速大约700多转,减速比1:2的话 是不是电机功率可以减半

楼主:
轴选多大的  有dx给计算下么  或者估算下  大概数就行

网友:
惨不忍睹

网友(2015-04-29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加上减速器的减速比来算扭矩

正确

网友:
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,大家一块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