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一组行星轮系的传动比计算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02):
请问两个图中的传动比i17各为多少?

其中1、1‘、1’‘的齿数为36;2、3、4、5、6、7的齿数为12。

网友:
不懂,问师傅吧。

网友A:
图一:
第一步:按正常三级NGW(行星架运动,内齿圈固定)计算速比  36/12+1=4    4*4*4=64
第二步:行星传动机构通用计算公式:i(7、H、1)为齿轮1固定时的速比、i(7、1、H)为行星支架固定时速比。(这里表达式不好写,只能这样表示了),i(7、H、1)和i(7、1、H)之间的关系为  i(7、H、1)=1-i(7、1、H)      i(7、H、1)=64  则i(7、1、H)=63     i(1、7、H)=1/63

网友:
第二个图:如果固定行星支架,那么情况和第一个图是一样的,如果固定内齿轮那么速比就是4*4*4=64

网友:
波大精深啊   直接看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一:
第一步:按正常三级NGW(行星架运动,内齿圈固定)计算速比  36/12+1=4    4*4*4=64
第二步:行星传 ...

谢谢你!图一已经明白怎样计算。

但是图二中行星支架和内齿轮都是不固定的。请问怎样计算i17的传动比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!图一已经明白怎样计算。

但是图二中行星支架和内齿轮都是不固定的。请问怎样计算i17的传动比啊 ...

如果不固定那就说明计算的自由度为2,必须要求有两个原动力才能保证有固定输出。具体速比需要根据原输入才能确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固定那就说明计算的自由度为2,必须要求有两个原动力才能保证有固定输出。具体速比需要根据原输入才 ...

      有一个力F1作用在行星支架上,也有一个力F2作用在齿轮7上。这两个力能够达到平衡。但这两个力不影响行星支架和齿轮7绕中心轴旋转。
      请问在这样的状态下,能否算出i17的传动比?

网友:
我明白你意思,行星架和齿轮7是做为输入输出的原件。但现在关键问题是内齿轮时否有输入,如果既没有输入也没有固定,那么就没有固定的速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