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盲拆电路板,问题多多

楼主(2013-01-02):
板子拆解前

第1种不认识的元件:(蓝色,文字内容:CGW    RN550D    4992    FJ)4992是变化的,有3013,2001,4991,1001,1502等。

第2不认识的元件:DALE  8305J  RN55D  1002F  7939 还有其他标识

第3 单刀双掷开关:左边的图是右图的背面,左边文字不清楚,内容是:AC  6A125V   3A 250V
文字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开关在交流125V时,允许电流6A,250V时,电流3A???

第4 元件是什么东西???电容吗?

第5 和第4 差不多,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??有很多类似的,传几个图片

第6种,元件外部有塑料透明套包裹,这是什么?
大的那个:+M/E  CS138  8476k  8042      26769    47k6v
小的那个内容:+T110 K10%   4R7uf   10V   7508

第7种。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?

第8种,芯片的电路,功能是什么?引脚冲上的是韩国产的芯片。
第9种 三极管(GE 2N   3859A) 如何判断CBE极,如何判断NPN还是PNP??
第10种,看看是不是可调电容,或其他元件,图中轴可转动一定角度并自锁,引脚很多。

我就是一个电子盲,因此请大家多给些介绍,多多益善。
Q:用电烙铁拆元件,元件比较热,能不能损坏元件?

网友A:
瘦的是电阻,胖的是电容。最后那个脚多的,貌似是收音机选台的。请专家来继续。

话说20年前俺也拆过这些东西,最后拆下来一堆原件,不了了之。楼主莫非也是想练习电烙铁的使用。

不过俺在第二家公司里,刚进公司到开发部的时候,还真就是被安排了一个活儿,焊接电气元件和电池盒。

得到的经验是,焊锡重复使用,有时候是会沾不上的。

网友(点评):
那个脚多的,是波段开关,就是单刀或者双刀多掷开关。焊接的时候用助焊剂,就不会氧化的沾不上锡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不是学习用电烙铁,只是想学习一下电子技术。先从元件入手。

网友:
你的这个东西,上面两片集成电路就是741 和 748 都是运算放大器,其他电容之类的你说的都对。透明的两个也是电容,聚苯乙烯电容,容量可以做得比较准。估计就是简单的模拟比较控制一类的板子。你查下741典型应用电路。跟板子对照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(点评):
逆向分析板子,最简单就是先查集成电路了,集成电路搞懂,十之八九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我也在学习呀,学起来很累耶,好像要记很多的东西呀,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你这感觉跟我刚看机械时候一样。最早我是铣刀钻头都分不清的,哈哈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慢慢的肯吧

网友B:
一般电容电阻长时间加热没问题  只有少数的芯片不耐热  它的芯片资料会告诉你焊接条件的(多高温度  多长时间才会坏)    焊接用936焊台挺好的    如果楼主要学电子   先弄本元器件基础知识手册看看吧  还有电路分析   模拟电路   数字电路   应付小东西够了

网友(点评):
936我买的国产近200块,耗材后面还要支出不少。非电子专业的,拿个黄花烙铁就可以了。器件很不值钱,焊坏再买就是。

网友:
其中电容状的有的是压敏电阻!

网友(点评):
第一次听压敏电阻的名称,网上看了一下,多谢。

网友:
观摩中,复杂。

网友:
这东西,还是先学学电工手册吧

网友:
拍照的手艺也不错, 是什么相机?  有几张不清晰,估计是距离太近了。
  拆了电器想做什么呢? 其实 我也拆了很多,哈哈 !   帮顶下!

网友(点评):
卡西欧H15,然后PS剪裁图片,拆完了想看看这些元件是什么,我的面包板上能不能用到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要再用面包板了,那个东西就是用来害人的。线路稍微一多,连接不好,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就查的人要崩溃啊。你直接去买那种全是洞的万能实验板。元件焊上。不然真的会吃亏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电容电阻长时间加热没问题  只有少数的芯片不耐热  它的芯片资料会告诉你焊接条件的(多高温度  多长时 ...

一般外国的书质量好点  翻译的日本的实用电子技术(好像科学出版社的,包括什么晶体管电路设计,模拟电路技巧101例等)也不错      看到一定程度可以看看《模拟电路故障诊断 》    大师的杰作!  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发一些   或者大家直接去谷歌找电子版
  我的习惯是有了电子版还要买纸质的   电子的看着累眼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瘦的是电阻,胖的是电容。最后那个脚多的,貌似是收音机选台的。请专家来继续。

话说20年前俺也拆过这些 ...

第一个貌似是电感红色的长方体是电容。拆芯片最好用热风枪不要超过200度。做好接地防止静电损坏芯片。

网友(点评):
200度不行啊,化不开锡,他这个是插脚DIP封装的,封装大,散热快。贴片可以温度稍微低点。除了砷化镓我贴片都是300度吹,从来没坏过。干锡焊这活,要的是咬牙一下子搞定,不能哆嗦。来回烫反而弄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电容电阻长时间加热没问题  只有少数的芯片不耐热  它的芯片资料会告诉你焊接条件的(多高温度  多长时 ...

确实比较贵  日本白光的更贵  我们老师买了一个拆焊的东西 12000    但是弄表贴还是焊台好用啊   黄花买调温的好点

网友:
第一种和第二种是金属膜电阻;第三个楼主判断正确;第四个为电容;第五个上面2个是电容,中间3个是压敏电阻,下面的是电容;第六个是钽电解电容(有极性);第七个电容;第八个是运放;第九个是三极管;第十个是波段开关。如果没有专用焊台,拆电子元件就用空心针,贴片元件用热风枪,电烙铁要注意防止带电焊接,最好用余温,某些元件还要防静电。

网友:
好像是线切割上的板子(老式的单板机)

网友:
线切割机床上的板子(老式单板机),现在很少了

网友:
认识中,好多东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