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电机转矩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3-01-02):
Z4直流电机型号已定,需选用一台减速机,使减速机输出转速一定,这台减速机速比选多大合适能使输出扭矩最大?

就是电机型号和减速机输出转速已定的情况下,通过选用一定速比的减速机使其输出扭矩最大.

我是这么想的:Z4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(额定转矩)调速,就是电机正常运行时其最大输出转矩就是额定转矩,为使电机发挥最大的功率,尽量使其在额定转速下工作,那么减速机的速比就是=减速机需要输出转速/电机额定转速.

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?

网友:
对,是这样的。郑州佰鑫机械就是专业做这个的,所以对于这个有什么疑问那么可以访问粉煤灰加气块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