减速器设计中的肋板长度是如何确定的?

楼主(2013-01-02):
减速器设计中的肋板长度是如何确定的?选杆式油标,它的基本尺寸选哪一种又是根据什么确定,油标放置面的尺寸又是怎样的?

网友:
肋板公式是:箱盖肋厚=0.85*箱盖厚度/箱座肋厚=0.85*箱座厚度 公式是从专门针对减速器设计的教材上看来的。。
杆式油标倒是不知道,我们有一份教材,教材里面都列好了杆式油标的尺寸规格,有M12、M16、M20的可选。大致也是根据油标的长度与半径确定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