球面副的机构是怎么安装的?

楼主(2013-01-02):
一个球面副,请问怎么把那个球安装到槽里面啊?搞不懂啊

网友:
一样搞不懂啊啊
求高手

网友A:
可以装一个卡簧在球面副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装一个卡簧在球面副里面

我是想问那个球(不知道专业名词)怎么卡到那个槽里啊?那个槽的口半径应该小于球的半径的。谢谢指导

网友(2014-10-09):
这么好的帖子,竟然没人顶起,菜鸟在线等

网友:
是不是和球阀的安装方式相同?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先装到一个半球槽内,再盖两个 半卡板,然后用螺钉把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