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孔如何加工为好!

楼主(2013-01-02):
此工件为转动头,材料为尼龙6-6,在工件加工如下孔,请问坛子里的大侠,该如何加工为好

网友A:
10.7是方孔?还是φ10.7的圆孔。

网友:
锥孔铰刀,没有现成的订制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.7是方孔?还是φ10.7的圆孔。

是φ10.7,忘记标了

网友B:
工件夹在分度头上,磨个平底钻,先钻大孔.再钻小孔或者直NC

网友C:
钻锥孔底孔-铣沉孔-铰锥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件夹在分度头上,磨个平底钻,先钻大孔.再钻小孔或者直NC

嗯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钻锥孔底孔-铣沉孔-铰锥孔

感谢!

网友D:
在注塑是加工出来最好
不能的话 去订制个钻头 铣刀都行 因为是塑料硬度和精度要求都不会太高一次加工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在注塑是加工出来最好
不能的话 去订制个钻头 铣刀都行 因为是塑料硬度和精度要求都不会太高一次加工出来

感谢!

网友:
自动车,一次性就能干出来

网友:
加工中心,带第四轴,成形钻,一次成形!

网友:
分度头 找正  先钻大沉孔-钻锥孔底孔-铰锥孔

网友:
大批量的话,用分度头装夹,成形刀一次加工好所有尺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