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水线马达选型计算,请教

楼主(2013-01-02):
各位社友:
  虽然此种问题已有很多社友问过了,我也看过很多.但大家都讲怎么去算,而实际没计算工式出来.因本公司制度多,主管们硬催要看到可行分析报告才OK. 这可把我难倒了,按上条流水线选1HP马达就行了. 但不知如何计算.以下为我计算的工式,不知是否正确的.
    还恳请大虾请点帮忙啊,最好计算出来.万分感谢了!
参数:
   使用常用防静电皮带2mm.     摩擦系数μ: 0.15     机械效率η: 0.9      e: 输送机之机长(m) (轴间距离)
   w:皮带单位长之重量(kg/m)    V: 皮带速度(m/sec)         Q:输送量(kg/h)  H: 倾斜输送机两端之高度差(m)

     空转动力:P19.8 u w v e =9.8 x 0.15 x2 .5kg/m x 15m x 0.05m/set =2.76w
     水平动力:P2=uQe/367=(0.15 x 80kg/h x 15m)/367=0.49w
     垂直动力:P3= QH/367=(80kg/h x 1m)/367 =0.22w

     总动力Pg=(P1+P2+P3)x100/n =(2.76+0.49+0.22) x 100/0.9 =386W

是不是选个 386W X 1.5(安全系数)= 580W电机就可以了吗?  谢谢!

网友:
哥们,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,
我在论坛里发了好几个这样类似的问题,都没个准确的回答。
计算出来的,比实际选用的小好多,
没什么影响的话,尽量选大点的吧,大马拉小车,保险。
套一句,经验。

网友(点评):
大侠可否共享下你的这个表格? 我邮箱417263215@qq.com 谢谢

网友:
虽然我不懂,但这个貌似有参考价值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,看了楼主的,俺也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我也比较愁驱动部分的选择

网友(点评):
看样 这部分都是短板 很多都是凭经验 或者类比

网友A:
水平动力,你乘了摩擦系数肯定不对了,你的物料在上面会有滑动吗?如果是匀速,物料就可以说不受力,只有哪些支撑的滚轮的摩擦力。这个系统做功的是三部分,一是整个系统的摩擦,二是物料提高了(这个从你公式里推测的,条件里没有说),三是物料由初始速度增加到和皮带同样的速度做功,三部分合起来就是总功了。功率就看你单位时间物料多少了,你再算算看。

网友:
60w,加100減速機應該够了

网友(点评):
这招好使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水平动力,你乘了摩擦系数肯定不对了,你的物料在上面会有滑动吗?如果是匀速,物料就可以说不受力,只有哪 ...

同意此观点,想皮带线上的电机一般都要增加减速机的

网友:
赞同楼上观点,受力分析

网友:
同意2楼....

网友:
自古2楼出真相

网友:
为什么不和厂家要选型方法或软件了?据我所在的公司使用的BECKHOFF电机,厂商是给你选型软件的,内容非常详细,输入一些必要参数就好了。

网友:
你可以参考米思米最后面有个链轮功率计算来参考一下,希望有帮助。P=Kfv/1000

网友:
赞同楼上观点

网友:
是皮带输送机吧,我们公司都是估的,最小的也要1.1KW了,一般用蜗轮蜗杆减速机

网友:
流水线怎么做有个大概思路,不知道型材该怎么排布合适

网友:
个人因为最小也要1.1KW

网友:
那367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功率系数1.5有点小,单台制作,其中不可知力的存在,要放大功率系数。

网友(2014-02-12):
367请回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表格很强大,望分享

网友(2018-07-09):
大侠371607483@qq.com
能发一个电子档吗,感激不尽

网友:
参考米思米的吧,系数弄大点,皮带有卡边现象。P=KF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