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这样一次可以成型么

楼主(2013-01-02):
一序可以吗  刚刚自己做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    材料是2个的  q235

网友A:
O my god,你画的是神马?、
你的图太不清楚了,换个颜色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 my god,你画的是神马?、
你的图太不清楚了,换个颜色吧

不好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颜色太乱

钣金件?可以一次成型

  谢谢 是钣金件     上面的r弧的回弹怎么控制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是钣金件     上面的r弧的回弹怎么控制?

个人意见,一次成型那个R不好控制,如果你精度要求高的话,建议加一道整形模

不过目测这个零件就起一个卡箍作用??要求不是很高??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零件毛坯怎么样,一次成型,估计有点悬,材料延伸率够么?而且个人认为,定位有难度(按图示冲压的话,定位应该是不行)。

网友:
书上有这种的模具 看看书吧 回弹需要计算  你那个冲压示意图只是个简图

网友:
要看是什么材料!估计Q235之类应该问题不大!但是,楼主的结构有问题。没有压料板,难以成型。估计在成型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调整以消除褶皱及破裂现象。

网友:
颜色太乱

钣金件?可以一次成型

网友:
这种结构公差不要求很高的话可以一次出来

网友:
可以一次成型